B470 没待机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4-11-23):
PU4001  D级19V   S  G  没有电压   测S对地值490

ACOK  3.3

网友A:
实地学员求助贴发出来 也不带个图片  控制级没电压 就查控制级啊  PU4001 是N沟道 还是P沟道也不说清图  也不来个图  有奖竞猜的节奏吗

网友:
插上电源  没有待机产生

网友B:
楼主结业了吗,B470想到铁皮壳呢

网友:
对的 铁壳容易坏的 我维修过

网友:
拆上适配器 应该有个小的电流过去的  但是 没有

网友:
现在是待机芯片有供电了还是没有供电啊?

网友:
搞了半天懂了

网友:
是cpu的铁管问题么

网友: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看下PQ4001 条件    还有这个机子爱坏铁盒子

网友:
现在是保护隔离 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结业了吗,B470想到铁皮壳呢

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公共点都没有,你就去干铁皮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求助贴发出来 也不带个图片  控制级没电压 就查控制级啊  PU4001 是N沟道 还是P ...

复合管应该有电压,但是没电流吧

网友:
11  13  2  22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