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三五v

楼主(2014-11-23):
3v5v芯片是rt8502  vin 20v      上下管好的    ,VREG5 5v , VREG3 3v  ,EN3.3v,REF2v,,SKIPSEL2v,该有的条件基本都有了为啥还是不出3v,5v

网友:
电感对地值多少  输出有无短路 上管D级有电压没

网友:
这个不好修吧。估计

网友:
先换个待机芯片看看再说。

网友:
两个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
多半是电容

网友:
芯片换过没有?3/5V的大电容换一下,查3/5V的后级转换电路

网友:
先换后级两个电解电容还是不行就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后极有无短路,打值,换滤波电容

网友:
芯片发烫吗?着重查3  5V负载短路吗?

网友:
后级不短路啊,3v 5v大电容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