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mouse computer M52N笔记本不断有报警声,自动保护关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23):
日本 mouse computer  M52N笔记本不断有报警声,然后30秒左右后自动保护关机,期间风扇狂转,温度没问题,键盘没问题。可以重新开,开了又是等同样的时间关机。如果报警的时候插拔一下电源就不报警了。不过过20秒左右又开始报警,然后再插拔一下电源又可以,或者插拔一下电池也行,如果想一直正常不报警关机,得不断的插拔电源或者电池,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把充电芯片拆了症状一样。也不知道充电芯片有什么作用,拆了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换过充电芯片也一样。大家说会是哪里问题。日本机器很难查到图纸什么的。

网友:
把CPU风扇拔掉也会有同样的报警声。

网友A:
我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不要修日本的东西,很难找图纸的,楼主是找一个BIOS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不要修日本的东西,很难找图纸的,楼主是找一个BIOS看看了

我没有老师,所以不知道,之前弄了一台SONY,也是很讨厌。。。搞到差点赔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