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a 加电0.24 紧急求助。在线等老师解答

楼主(2014-11-23):
HP 4326s
笔记本
时开机时不开机。不开机的时候加电到0.24. 插cpu和不插cpu跑的电流都一样。我换过好多cpu还是一样。。这种情况该怎么判断。着急。在线等。。谢谢老师们解答
笔记本

网友:
0.24的时候 各大供电有没有呢 先修供电吧

网友:
这个电流,CPU不会出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cpu没工作 是否是cpu供电芯片的事呢。我查查

网友:
0。24的时候查那个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