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白加黑屏 求助中,修好为止,不留遗憾

楼主(2014-11-23):
用的是奇美M220Z1屏,原故障是上灯管坏引起的亮一下就灭,换了灯管后出现不插VGA线时白屏,如图一
要是插上VGA线,立马黑屏,并且与之相连的笔记本内屏一亮一黑,好就是电源一开一关一样。

我这有一套通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是30pin 双8接口的,与之配套,换上之后故障依旧,认为可以排除电源板和驱动板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是屏故障,
想问一下下一步怎么测,屏的照片如下

网友A:
难道需要重新刷程序,或是重置出厂设置

网友:
肯定是你换灯管弄坏了屏

网友:
测试点电压在不插VGA线的情况下
V5V1   5V
VAA2   4.66V
VAA1   4.66V
VC1    0.03V
VGHP1 3.98V
VGL1    0.00V
VCC2     2.5V
XA01      0.01V
AGMODE     0.01V

网友B:
肯定是你不小心弄坏了换灯管貌似不会影响吧

网友C:
关注我的帖子, 看通常能给你点思路

网友:
把屏给K了,没救了。看你测出来的数据说明电源管理电路不正常了。

网友:
查资料屏为5V供电,我能在屏上量出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我的帖子, 看通常能给你点思路

看了一下您的贴子,高山仰止,不是我这个水平能理解的,不如直接告诉我查哪儿,我回头慢慢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你不小心弄坏了换灯管貌似不会影响吧

那是肯定的,因为之前是灯管故障。

网友:
屏电压5V能量出来啊

网友:
驱动板  又不贵 换一个别浪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需要重新刷程序,或是重置出厂设置

应该是我修坏的,刷程序没有工具

网友D:
问题全在屏驱动板上,五大供电,一组不正常都不行。AVDD,VGH,VOFF,VDD,VCOM,VOFF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全在屏驱动板上,五大供电,一组不正常都不行。AVDD,VGH,VOFF,VDD,VCOM,VOFF是关键。

这几组电压各为多少,我量出的值都不正常吗,屏驱动板是屏上的电路还是有VGA口的驱动板?

网友:
这个屏印象中是升压EN异常引起白屏

网友:
我们这如果是确认屏问题了,基本不修的

网友:
先用通用版确认故障部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