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小白求助

楼主(2014-11-23):
海信37寸电源板上面的背光要如何点亮,找到002线插,有BR,PWM ,EN,GND,GND在线等
求助

网友:
高压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EN是否高电平 BR是亮度调节

网友:
是LED的吧,应该有一个专门负责背光的板,如果上面的电压正常,可能是管开启背光的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