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250w亮一下就灭。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23):
三星的p2250w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啊。新手求指教
三星

网友:
打开一看就明白了,可能你也不问就行了。

网友:
基本是电容坏了,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

网友:
灯管 和高压部分 其他不用想

网友:
会不会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

网友(2014-12-23):
打开测测 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一般要查高压板跟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