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300韩版 E210L不能送话,耳机送话正常

楼主(2014-11-23):
三星韩版9300(E210L)没送话,用耳机送话正常,铃声与听筒正常,听说是有电容虚焊或变质,但不知是哪一个,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2 20:49):
已经修复,见10楼,谢谢!

网友:
顺着话筒的地方找吧。

网友:
恩  仔细找找

网友:
换送话器了没有啊?

网友:
找图纸,导下电路,量下阻值

网友:
通话不开免提 送话器 在充电座旁边  那个比较容易进水 换一个试试

网友:
顺藤摸瓜试一试

网友:
先排除掉麦克风的问题,在再麦克风附近的电路查看外观,建议上个麦克风区域的局部图

网友:
先排除掉麦克风的问题,在再麦克风附近的电路查看外观,再打打麦克风焊盘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建议上个麦克风区域的局部图

网友:
已经修复,发现原来是主送话器,送话电路中一个电感掉了(可能是拆机时不小心碰掉了),导致断路,换了一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