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DPS-450JB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23):
(无正文)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个电源,是tny277pn,和你的这个芯片很像,有一个脚烧断了,替换后还是没有修复,看来还得再查查了。

网友:
你这个还好吧,我的那个电源,这个芯片直接炸列了

网友:
TNY26x 和 TNY27x 基本都能直接替换的,就是功率上有点差别,LZ走弯路了,查下这个IC的应用电路就可以很快的判断问题,那个电阻多少也可以知道的

网友:
电阻应该是保险电阻。一般tny267X图纸中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
4.7欧的保险电阻,可以代用。

网友:
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