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A780GM-M3 全板无电压

楼主(2014-11-23):
这块板是个2修板  送我手上的时候   内存供电已经被干过了, 估计也是修内存供电 , 测全板  无电压, 当然是先修内存供电   测内存供电  0.9V ,  电压偏低, 我把内存供电的 上管 下官  全部都换了,没用  管理IC换了 也没有 管理IC的条件都满足了 也输出了电压了    rt9214  按理说 出内存供电了  IC已经工作了,就是电压会被拉低 与他相连的所有的芯片我都换了 还是拉低 NND 小的电阻电容什么的也查了    反馈电路也查  没发现问题啊   我真的是求天天不灵  求地地不应   会不会是信号的问题  我又没有IO的PDF   谁送我一份   IT8726F-S EXS    我想看看 是不是S4 不正常  或者你们告诉我是那个脚也行  之前看论坛 有个哥们是烧了小原件  我仔细看了下我的  没有问题    你们给个思路啊   那个大神支个招  小弟感激不尽啊

现在内存供电修出来了 ,   是rt9214的问题   我换了FP6321就出来了  看来是上家动了手脚,但是现在北桥供电又没有了  烦烦烦!!!!!!!!!

小雪玲珑 -1 内容不符

网友A:
IT8726F  在度娘、就有 自己 DIY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726F  在度娘、就有 自己 DIY

我找了  没有啊

网友:
什么叫做全板无电压  看了几遍内容变成我不理解了。不过少修主板得不到经验也是正常(我也没修过),要按时序来查一查,不要不乱杀一通。不要认为别人动过内存的地方,自己也要跟着干。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其他的肯定也不正常的!!但如果内存供电这部分所有的条件都满足还是有问题,那这板就没修头了,换板算了!!

网友:
和IO没关系啦,1有BOOT脚,5脚VCC,7脚OPS芯片开启脚,这三个条件满足2脚就应该有电压输出,1脚5脚应该有5~12V电压,7脚要有0.4V以上电压,如果都满足不输出应该是芯片坏,或下管短路将2脚电压拉低!

网友:
这是RT9214的框图,给你参考下吧!

网友B:
电源IC都有输出,确定被拉低,那后级肯定有小短,这是常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IC都有输出,确定被拉低,那后级肯定有小短,这是常理。

是啊   可是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啊

网友:
没有电压输出相对好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可是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啊

是内存管理IC的问题    我换了 FP6321就出来了  看来是上家动了手脚   但是现在  北桥供电有没有了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了,哪桥供电的上管有没有1.几伏电压呀,若有,就是桥供电的电路管理芯片出问题了,重要测量桥供电路;若是上管没有电压,哪还是你的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的;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D:
现在我有快和你这一样的板子,有时候可以触发,跑码不过内存,跑码供电正常,有时候触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有快和你这一样的板子,有时候可以触发,跑码不过内存,跑码供电正常,有时候触发不了,,,,,{:4_ ...

打一下晶振的波形 (南桥旁边的.32.768的)  看下是不是晶振不良还是  说开机电路有问题  按开机时序查线路   应该就可以修好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块,没有内存供电,修好内存供电后,没有北桥供电,最后搞掉北桥,换掉后就好了

网友:
将1.8V输出电感分离.看电压是否正常.也许是北桥拉下的

网友:
建议你查下反馈电路吧

网友:
检测内存旁边的电阻

网友:
我这个帖子都好久了    为什么现在才有恨多人来回复我?   主板我已经还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