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校准后出现bad appcodekey错误提示

楼主(2014-11-23):
希捷硬盘,型号ST3160815AS,SN:9RAADWQ6,固件版本:4.AAB,顺利做完自校准,回写ATA、VEN成功,断电,出现bad codekey的出错提示,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

网友:
APP丢失,重写下就可以了。

网友A:
重写了五六次,都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写了五六次,都没有效果。

写完需要保存下才可以,不保存等于没写。

网友:
小白一個, 請問下, 一般的「寫完」不是寫進「保存」到硬盤嗎?
有時真的不知道是否有寫進或保存到硬盤內。謝謝。

网友:
在数据恢复硬盘论坛看到一位大神说,出现这个提示,只需要再次回写ATA模块就行了。我重写了几次,有一次成功进行了清除SMART,后来又是报错。重新做了自校准,在别的论坛下载了前三位SN号相同的固件版一样的固件,把它的ATA模块写进去,现在硬盘已修复。估计原来备份的ATA模块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