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楼主(2014-11-23):
一台联想G430集显开机电流直上1.5让后掉到0.4然后就掉电了 测个电感电压都正常 二级电压也正常 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求大神指导

网友:
做北桥能好!!!!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不信焊桥

网友:
拔内存呢,也一样吗

网友:
换个U试试!0.4掉电有可能是U

网友:
吹北桥看看,散热.

网友:
看看机子的USB有没有坏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说南北桥的都是乱搞

网友:
看看掉电后能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已经好了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A:
我遇到一台二修机,被拆了U电源芯片,6个MOS与2个钽电容短路。将其换完补上U电源芯片,无3,5V待机电压。将其全拆下来又有了3,5V。还没搞明白什么原因(换后无短路情况)。

网友(2015-01-14):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二修机,被拆了U电源芯片,6个MOS与2个钽电容短路。将其换完补上U电源芯片,无3,5V待机电压。将 ...

呵呵 在换个试试

网友:
声卡应响的南桥,所以掉电到0.4A左右

网友B:
我记得我修过这样一台机器,是一个小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修过这样一台机器,是一个小电阻坏了

请问是哪个小电阻呀,大概在哪个部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