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奇葩

楼主(2014-11-23):
为啥我这个dell N4110 一台。版号dav02amb8f1.  pch=82hm67。独立ati216-0810005 显卡    能亮机   一直在“正在启动windows”画面进不了系统,进不了PE,换过CPU,内存,硬盘,请问大师咋回事啊? 是不是这个桥挂了啊?

网友A:
死机了吧,你修过没有,这种滚动条死机的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死机了吧,你修过没有,这种滚动条死机的桥的可能性大

‘正在启动windows’ 画面图是一动一动的  没有死机     ,没有给客户说,桥不敢动啊

网友C:
报价,万一客户不修,你也就不用烦恼了。。。

网友D:
显卡驱动下掉,就能进了

网友E: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 再试

网友F:
这机器有风险,搞的不亮了,怎么办,要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启动windows’ 画面图是一动一动的  没有死机     ,没有给客户说,桥不敢动啊

你换个硬盘,装个系统,不行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价,万一客户不修,你也就不用烦恼了。。。

嗯 说的也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驱动下掉,就能进了

硬盘在台式机装的系统都没有释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 再试

硬盘在台式机上装的系统都没有释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有风险,搞的不亮了,怎么办,要和客户沟通好

        嗯 恩恩

网友:
报价客户不修你也就不用烦恼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N4110 不开机通病EC BIOS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是不是BIOS的事。

网友:
修机先软后硬,记住了 啊,系统,BIOS ,都有可能,最后才是主板

网友:
如果客户同意修板子, 你先从南桥部分外挂的设备弄起。最好裸板测,不然人家硬盘没几下测坏了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很高,如果是驱动问题应该说是可以进PE的

网友:
果断刷BIOS不行焊桥

网友:
桥,跟客户先说风险.有可能修后开不了机的

网友:
光驱拔掉,还有系统问题也会这样,网卡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检查下外设吧,主板上所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