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没P3V42_G3H不出

楼主(2014-11-23):
如题:实测数据如下,正常有供电 ,有开启,BOOT也有了,为什么会第4脚,才1.5V,应该怎

么做。

网友:
后级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
是是是,今天又看了一下,直接烧,一个小电容短路了。3.42V出来了,,待机,0,03A,。裸板不会自动觖发吗

网友:
苹果个奇葩  有的机子不装电池都不触发的  电池装上看看

网友:
或者把芯片和上下管换了,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是裸板不触发,不装电池用单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