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B470系统做不上

楼主(2014-11-23):
部署时蓝屏 散热正常 换内存有时不蓝但会死机
蓝屏

网友:
换CPU试试再说。
高寒希
恩准备拆机 先换下
详情

网友A:
显卡。南桥都有可能。。。。。。。
高寒希
要是打驱动可能会是显卡 南桥没可能吧
详情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啊
高寒希
硬盘肯定换过了
详情

网友:
硬盘 侧一下呗
高寒希
测过 换了好几块了
详情

网友C:
cpu靠板边上的一项供电查一下。
高寒希
供电方面还有影响吗
详情

网友D:
硬盘模式不对,先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高寒希
模式改过 驱动是装完系统进桌面才打的
详情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铁壳有没有发烫啊?

网友:
我也感觉硬盘模式不对,改下试试

网友:
如果你是做硬件维修的,先把U,内存,硬盘替换一下。最后刷BIOS试试。本子BIOS早餐蓝屏的少,台式前几天刷好一个,华硕的G41-L2。就是蓝屏,差点换GB的桥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我处理过这个问你,加焊如果不管用重植,再不行换显卡!

网友:
Cpu或者供电的那几个铁皮壳

网友:
zhe这情况 还要问 一件件换啊!CPU 内存再不行就是主板了么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CPU集显坏的,可以显示,装系统蓝屏的

网友:
把铁皮壳上下管换掉,不行就换个CPU,都是这两样造的多。

网友:
SATA接口模式 改了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用纯净版系统装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式一下啊

网友:
造成蓝屏的有 硬盘 内存 显卡 驱动 硬盘工作模式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故障率高,以前修过吗?查查CPU供电电路或换个CPU试试。

网友:
测测硬盘先

网友:
CPU供电或CPU问题,今天遇到个B470装系统自动重启的,换CPU好的

网友:
进BOIS调成IDE看一下。

网友:
先要看看能不能出PE

网友:
cpu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cpu的可能性大啊
高寒希
也许吧 拆开试试
详情

网友:
看进PE死机吗

网友:
也许吧  拆开试试

网友:
恩准备拆机 先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南桥都有可能。。。。。。。

要是打驱动可能会是显卡 南桥没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啊

硬盘肯定换过了

网友:
测过  换了好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靠板边上的一项供电查一下。

供电方面还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模式不对,先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模式改过 驱动是装完系统进桌面才打的

网友:
这机器.. 还是量下CPU供电正不正常吧。 铁上管  和CPU 都会引起。

网友:
CPU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主板吧我上次有块主板就是这样 怀疑是cpu 的mos 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你可以把能换的先换一下。然后进BIOS恢复一下,不行装个系统

网友:
这个谁都不有准确的告诉你是哪一个东西坏,任何硬件都是有可能的,只能是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cpu直接好

网友:
楼主有没有装个原版系统试试!

网友:
B470的话我觉得CPU供电有问题的几率大点

网友:
CPU供电 问题

网友:
改过模式,建议楼主刷个BIOS试试,本人遇到过考完系统后,重启安装不管怎样都装不进去,刷BIOS后正常安装

网友:
供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CPU供电这块测测看,特别是铁壳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