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70 19V 屏接口电路短路 也算是个通病了

楼主(2014-11-23):
看到很多都是屏接口电容短路 这是修的不知道是第几个了 就在屏接口 旁边一个电阻旁边 忘记拍照了  付电路图

网友A:
楼主能说下这个电容短路导致什么现象吗?电流多少?

网友B:
楼主  这个屏接口的 0608滤波电容 损坏 上电大短 都是N年前就不是秘密的通病了

网友:
是通病   修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屏接口的 0608滤波电容 损坏 上电大短 都是N年前就不是秘密的通病了

不知道  只知道很多是这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下这个电容短路导致什么现象吗?电流多少?

一级电压大短

网友:
你们都说这是通病,我就只遇到一台。通电维修电源保护,大短

网友:
这个已经很多人说过了,楼主可以发点别的技术贴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着

网友:
昨天还修一台这样的!

网友:
N年前就不是秘密的通病,也忘的差不多了,谢谢楼主分享,提醒。

网友:
这种的没修过 大电流以后修好了吗 没修过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2015-01-29):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管他通不通病,反正无论什么笔记本,我最喜欢修插电大短的,因为只要一通电大短,基本在我眼中是最好修的笔记本了,完全可以秒杀

网友:
就是,修了好多了,引起公共点大短。

网友:
虽然是通病,但我还没修过多少呢

网友:
修过很多大短的 一般都是大电容短路的  仔细检查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这机器不知道修了好多台了早有人说了不过也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