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11-23):
一张梅捷SY AM480 RL二代板,有复位,不跑码
      主板以前是好的,就是天气一冷不开机(不能冷启动),不能启动时无复位,不跑码,也不能关机。我以为是时钟的事,就先把14.318的晶振换了,结果有复位不跑码了,再换回原来的晶振,还是不行。
       主板供电都测了,没问题,CPU,南桥北桥通电后都发热,但就是不跑码。。怎么修啊?难道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 是比较麻烦的吧。你确定上真CPU有没有复位(先上加负载点复位的地方和座子周边元件连通点,再上真U测试连复位的元件)。如果CPU无复位 查北桥及相关信号(VCC CLK  reset, PWRPG)元件。如果CPU有复位,难度就更大些,一般是刷BIOS 查IO PLC(3个+2个),查CPU到桥的连通(一般是用灯座),查桥到BIOS线路连通(一般是量BIOS上的各脚阻值)。 再不行,一般我就加焊桥。拆网卡,拆声卡 和323 ,还不行 就上网找找有没有通病之类的 再不行 我就放弃了。

网友A:
先考虑一下CPU座,再加焊一下IO,再不行,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一下CPU座,再加焊一下IO,再不行,动桥。

这张主板CPU座,桥之类的应该没问题,以前还能正常使用呢,就是动了一下14.318的晶振就成这样了

网友:
换掉时钟看看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还是虚焊了  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