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笔记本能用双电源吗?

楼主(2014-11-23):
笔记本
电源有个怪毛病,一旦断电了再来电就没有输出,非要拔掉插头十几分钟后再插上才有输出。去电脑城找都是假冒源兴的电源,30块一个,不想买。偶然发现有个广州出的电源,20块,不知如何。突发奇想能不能两个这样的电源合起来给笔记本供电?这样供电的质量有保证吧?
笔记本

网友:
30块一个的可以买

网友:
这个没什么

网友:
合起来多次一举

网友:
我都是买便宜的用

网友(2014-12-23):
用两个电源有意义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能说不一定是电源问题么

网友:
我也同意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你这多此一举哦

网友:
合起来的时候,两个电源不能串电 中间你要每路要加个二极管防串电

网友(2015-06-11):
找个不带保护的山寨电源就好了,层装生源有保护

网友(2016-01-29):
都只一个电源够用了,2个电源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