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Y430 LA-4141P REV:B图纸

楼主(2014-11-23):
求一份Y430  LA-4141P REV:B图纸
此机进水掉件  在论坛下载的LA-4141P  应该是版号不一样  有上些不一样

PR186
PR100
内存桥电控制芯片这里   现在有内存1.8V  没有桥电压
求助图纸

网友:
板号是REV:1B    论坛下的都是1.0

网友A:
迅维客户端上有。名称是LENOVO Y430 JITRI_JITR2_LA-4141p_0507.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客户端上有。名称是LENOVO Y430 JITRI_JITR2_LA-4141p_0507.pdf

下载下来怎么还是跟1.0版本是一样的   我的是REV:1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迅维客户端上有。名称是LENOVO Y430 JITRI_JITR2_LA-4141p_0507.pdf

请教 下载下来怎么还是跟1.0版本是一样的   我的是REV:1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 下载下来怎么还是跟1.0版本是一样的   我的是REV:1B

有了1.0就将就用吧。非要弄1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1.0就将就用吧。非要弄1B?

这个机子只8226只有出1.8V 内存供电   桥电不出  进水了    在加焊的时候掉了PR186  (芯片1.5V 的PG)    PR100 (芯片1.8V 的EN )   照图装了也不行  大致上对了板上的其他元件 也有一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