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10 不开机

楼主(2014-11-23):
dell  5110  不开机   AC_IN# 多V电压。。

网友A:
南桥五大条件,EC六大条件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
AC_IN#  0v说明检到适配器

网友:
检测那里都不说,这样很为难的,那个信号是0V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五大条件,EC六大条件

麻烦说的具体点!

网友:
问得太简单了,按电源时序找要,先看主电源有没有啊,

网友:
我是菜鸟,找电路图,点位图,跟着信号一直测。

网友:
低电平,0v

网友:
待机 时序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