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不出发求助!

楼主(2014-11-23):
    X61,cpu是L7500,待机电流0.005A,经查,隔离保护都没过, 查U47的G级是19V,Q20的B级DISCHARGE是0V, Q19的G级-PWRSHUTDOWN是0V,追查-PWRSHUTDOWN是由BD4176KVT的46脚发出,测R852的1脚0V,2脚3.3V,测R852阻止33K正常,测46脚阻止没有短路, 查BD4176KVT的条件,16脚-SHDN_IN有3.3V,61脚VCC3SW有3.3V,59脚VREGIN20有19V,57脚BAT_VOLT有5v多,其余的条件应该没有了,但这都是对的,还是不出,换了BD4176KVT还是一样,当我把BD4176KVT的46脚的R582直接相连,46脚有3.3V了,待机3V,5V都正常输出了,待机有0.038A,可是按开关不触发,开关上有3.3V,当我把R852恢复原状,再把与46脚相连的R856断开,R852的1脚也有电压了,待机电流0.022,公共点也正常,这样也肯定开不了机,还有些条件未满足,但我就没想明白,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其它地方我都测过 了,没有发现短路,只有CPU电感阻止是3欧,其它都没发现可疑的,这个阻止正常么?为嘛46脚就不输出呢??哪里还没查到吗?望大师没指点下。

网友:
人些都去哪儿了?高手就不要潜水了嘛,帖子都快沉了,求指点啊

网友:
先帮你顶起来,但我真的没修过IBM的

网友:
拆掉CPU也只有3欧,短路了。还要测南桥的待机电压,RSMRST#是否3.3V,LID_SW#,PWRBTN#是否有高低高跳变,RTC电路也要查查。条件都满足,就换南桥吧!

网友:
刷BIOS换东芝芯片

网友:
淘宝这块板子貌似才一百多吧

网友:
保护隔离升压电路故障。升不了压 没待机 触发不了的 还是仔细查下 BD芯片吧条件吧!

网友:
Q18/Q19换了看看,Q18带阻尼的容易坏,EC的条件查查.希望你修好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