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救米3

楼主(2014-11-23):
米3下面三个触摸按键不能用了,怎么回事啊,已经刷过机了,看着是跟触摸一体的啊,
我怎么听别人说下面三个触摸键跟屏不是一块的,修手机的哥哥们怎么回事啊,给说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11-25 11:24):
问题已解决,换完屏幕好了

网友:
表示没有遇上过,触摸屏是一体的。校准下看看

网友:
不是听说是一体,是本来就是一体的,m3的后壳不好拆!你扣开后,把电池拆下来,手机顶部有个半厘米左右宽的排线,重插下试试

网友:
屏不良,换屏就好了

网友:
米3下面三个触摸按键不能用与屏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看看设置里面是不是没开

网友:
那是触屏上的虚拟按键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A:
楼主到底这三个触摸按键跟屏是不是一体的呀?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这三个触摸按键跟屏是不是一体的呀?想知道。

是,是一体的。

网友:
噢!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为发烧而生

网友:
楼主确认是小米3的手机吗?!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三个触摸按键跟屏不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