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11-23):
易美逊E201YAA 屏亮一下就没显示了 屏幕还有图像 就是黑屏 2013年的机子 9月份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一下板子有没有电容鼓包和虚焊 2013年机子应该是LED的

网友:
有图像,肯定背光不亮了。

网友:
可能高压板和电容

网友:
黑屏有图像,肯定是背光的问题。是LED的还是LCD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或是灯管损坏保护了,最大可能是灯管坏了一根,导致保护

网友:
这明显是暗屏啊,接个高压试试

网友A:
高压板或灯管坏
lindinguang
查高压与灯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或灯管坏
查高压与灯管

网友:
检查背光电路跟灯管吧。

网友:
按暗屏故障修。先用通用高压板(LCD)或升压板(LED)验证一下先。

网友:
这个是明显的暗屏故障,外接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