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initialixing usb controllers怪问题

楼主(2014-11-23):
昨天收一块华硕p5g41t主板 initialixing usb controllers怪问题,头脑第一反应是南桥到usb接口到线路问题和南桥模块有问题,打阻值好像正常,这个让我走了很多弯路,查ubs接口供电正常,从论谈看一堆没有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话题,有人说跳线帽和bios的问题,对我们到迅维学习过的人,这些都是没用的话阿。。这些早就做,偶然看到说是ubs_oc#问题,这个不是华硕通病15秒过流保护吗?有可能吗,想一下,没有思路只能死马当活马治,打开点位图找到5v经过472和822欧分压得到3点几伏都正常,思考在那里,难道是桥吗?我没有bga只能等等,重组一下这一步没有做好,好像usb接口数据线阻值偏大一点,只能经过万长跑线了,在pci插槽下面有点发黑了,用数字表量不通,马上开工补线,修复收钱

网友:
怎么不拍个图呢

网友:
USB接口数据线阻值偏大多少?你开始说打阻值好像正常,估计差的不大吧?楼主细心啊。

网友:
很好,迅维学员的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
基地学习过 理论知识一般是扛扛的 断线的有图纸加点位就好跑多了

网友:
楼主啊,,补个图呗!!说不一定下次自己遇到了也可以少走弯路啊!!

网友:
拍得很差,时间太急。。。但是华硕常遇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