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广达r13 时有时无公共点(能产生的时候,也要延时2秒,慢)

楼主(2014-11-23):
HP G4
广达R13

实测pq52,1脚G极为0.几的低电平(pq52为n沟道场管,高电平导通,此处异常),接着往下查,pq18,2脚为高(异常),pq17,2脚为低(异常),pq17的2脚受两个信号控制(acok_in,acin)。先看ACOK_IN,PR117未装不用管此处.
这里有个PQ25(ACOK_IN受pq25控制,有两种状态,高低电平),如将PQ25去掉即可将ACOK_IN置于高电平,实际-去掉PQ25.--PQ17,2脚还是低电平。说明PQ17,2脚的异常状态与ACOK_IN无关。现在只需考虑,ACIN.

OZ8681,9脚,PR173右脚都有2.几伏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但PR173的左脚就低了,说明后级拉低,往后瞧。

ACIN到了EC(KB3930QF)的86脚(只要翘起86脚,即可判断是否ec影响了此信号),实际-翘起86脚,公共点还是没有,不是这里的问题

接着看下一个,这个PQ56没装,不用管

下处是PU2(5934),PR73在板上是铜箔短接的,那只有割线了,实际-割断PR73后,果然可以了,嗯,看来是PU2的问题,拉低了ACIN。
现在插适配器,立马产生公共点(待机0.023,之前不正常时是0.004).把电池放上,也可以充电。这个PU2没有,就不换了,不知以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此机修复。写的不好,请大家包涵。

感谢基地的老师
维友

网友:
我上次修了是保护隔离电路,第二个管子g极没有25v控制电压,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楼主理论理错  贴子排版也不错  加分鼓励了  望多多分享哈

网友:
PU2不用管以后也不会出现同样故障,除非坏别的地方,保护隔离电路一般还是好修的呵呵,楼主思路还清晰

网友:
楼主的这个案例与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9589-1-1.html这个贴子基本相似,也是产生+VH28的芯片PG脚拉低导致的,看来这应是PU2的通病啊!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故障一般比较容易维修,这个PU2芯片是管理高电压28V电压输出的,此机器28V电压没有参与保护隔离MOS管G级导通工作,去掉不装应该没有关系,这里PR3是个ACIN信号上拉电阻。

网友:
理论和排版都不错,下次多多发贴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感觉自己差好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电路故障一般比较容易维修,这个PU2芯片是管理高电压28V电压输出的,此机器28V电压没有参与保护隔 ...

你理解错误吧!PU2芯片是管理高电压28V电压输出的,是使PQ52导通的驱动电压,楼主只是切断了PU2的15脚而已,PU2还是在机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误吧!PU2芯片是管理高电压28V电压输出的,是使PQ52导通的驱动电压,楼主只是切断了PU2的15脚而 ...

没看清楚图纸,谢谢指点错误地方,PU2的15脚ACIN信号应该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经过电阻上拉后才会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论理错  贴子排版也不错  加分鼓励了  望多多分享哈

谢谢加分,我会多分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楚图纸,谢谢指点错误地方,PU2的15脚ACIN信号应该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经过电阻上拉后才会产生的 ...

你真该认真看看图纸了!PU2的15脚是接收ACIN正常后,开启+VH28。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该认真看看图纸了!PU2的15脚是接收ACIN正常后,开启+VH28。

嗯,ACIN这个信号也控制VH28工作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E:
建议换PU2,正常用电池时不产生28V的,估计你现在机器用电池时28V也已经输出了.这样PQ18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PU2,正常用电池时不产生28V的,估计你现在机器用电池时28V也已经输出了.这样PQ18估计用不了多久.

嗯,同意你的观点,机器用电池时28V如果28V已经输出的话,说明保护隔离公共端的电压在机器电池工作模式下也有产生输送到PU2本身20脚 ,这样子ACIN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没有被拉低,即ACOK#信号也是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正常机器用电池模式状态下,ACOK#信号是处于高电平状态导通PQ18拉低28V电压,即这个电压不会产生。

网友:
修电路,按步就班一般都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