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z n311z 关机后电源灯还亮

楼主(2014-11-23):
今天接到客户机器说关机后电源灯一直亮着,我以为是系统问题,就重新做了系统。结果关机还是一样,头大了  ,不解其中的问题。又遇到的 这种情况的  还请帮忙给个思路,咋办 ?/、?

网友:
会不会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刷BIOS啊。。。。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问题大了,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A:
用带WIN8的PE进去试试,去年遇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只能做WIN8,不然WIN7关机后电源灯常亮,电流还能维持在0.1几。

网友:
BIOS,ec,南桥,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B:
观察是不是真正的关机了?CPU风扇、硬盘都停转了吗?这故障比较麻烦,按开机时序逆向修。

网友:
刷BIOS吧 不行查查电路 EC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WIN8的PE进去试试,去年遇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只能做WIN8,不然WIN7关机后电源灯常亮,电流还能维持在 ...

BIOS也刷了   也做了WIN8  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是不是真正的关机了?CPU风扇、硬盘都停转了吗?这故障比较麻烦,按开机时序逆向修。

屏也不亮了   都停了   就是电源灯一直亮

网友C:
通着电呢  电源 应该就是亮的吧

网友:
等还亮.,那电流呢!查查南桥发出的SLP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着电呢  电源 应该就是亮的吧

开关灯亮啊

网友:
光机后还有电流,刷个BIOS或换个BIOS刷

网友:
充电芯片不正常吧

网友:
拆了这灯收钱

网友:
裸机测试下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问题没有。  碰到个一样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保修期内,直接返厂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 今天也 遇到一台这机子 。。

网友D:
您那台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一样的   关机灯还亮 灯亮不能开机,要一直按住才能关掉灯不亮,在开机才能开启,但是进系统重启的时候可以重启 ,重启的过程中灯是可以灭的,

网友:
ec的可能大

网友:
BIOS   EC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那台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一样的   关机灯还亮 灯亮不能开机,要一直按住才能关掉灯不亮,在开机才能开启 ...

没有解决  ,   机器在保修   去售后了。

网友(2015-01-12):
现在手上有一台,准备先刷BIOS了

网友:
io ec 问题,查查

网友:
我的也是 关机后开关灯亮 再开机不能开机 拔掉电池待机0.54

网友:
是不是有进水的地方,或者去掉外设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