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5 这两片板莫非都是坏的吗?

楼主(2014-11-23):
同一个通刷固件  固件是两头的, 写两个不同的1335  80G 黑盘,  磁头地图不一样,  一个显示  3头,一个显示  1头……

什么情况, 是两片板均坏了?

现在没有找到好板来验证……

网友:
rom问题吧。

网友:
80G还是别修了。

网友:
研究方法,一开始给你个 4T修一下,能修得好吗?

网友A:
这是什么?刷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刷固件吗?

trex 软件。很多人都会的

网友B:
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那么小还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呀

串口啊, 线好的哦,测试别的硬盘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