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D3开机不上电,求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推荐

楼主(2014-11-23):
本人新手,想修修练练,求各位高手指点下。如果觉得图片不够清晰请告诉我,我去借个相机拍。
如图,技嘉的G41MT-D3,全固态主板,当初挑这个型号就是以为做工好扛得住,装上771 L5420玩四核,没超频。电源是台达OEM电源额定400W,HD7770显卡。已经通过换电源CPU内存显卡等测试排除其他配件问题。

结果玩了2个月就烧了,那次是闻到大家熟知的烧焦味,然后看到一个MOS管上出现了一个坑,当时在保所以立刻送修,据售后说仅仅换了MOS管就好了,我查了下,换了4个MOS管,型号是ON牌的C06,其中一个例外是C44。
       售后回来后不敢上四核了,就换成了L5240双核,E8400的低功耗版。这次大概用了一年,前几天突然不能开机,开机风扇转没其他如何反应,诊断卡一直是00,估计又是供电部分哪挂了,MOS管上也看不出痕迹,用万能表挂Rx10挡测试,发现售后换上去新MOS管电阻明显和原来的B39和B38有明显区别,所以我打算自己换。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ISL6312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我不知道该怎么测试它好坏。
以及购买新MOS管买什么牌什么型号比较好?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更好的型号可以替代。我这些判断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A:
一点经验都没有自己动手肯定越修越坏

网友:
不懂测直接换,很快的,要不参加个远程

网友:
isl6312 PDF 应该很容易找啊,mos管,找料板CPu上的MOS管就OK了,

网友:
你也不用看什么电源管理芯片的PDF,不用想用什么更好的替代!按原型号换新就行了~!MOS管无特殊要求,其它主板CPU供电的MOS基本都可代换。

网友:
保三年呢,自己修了,就没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经验都没有自己动手肯定越修越坏

过保的坏板子,随便折腾,弄的更坏也不心疼,纯粹是练练

网友B:
电源管理IC最好用和原来一样的,MOS管可用原来一样的或用09N03型号也行(只要比原来电流大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IC最好用和原来一样的,MOS管可用原来一样的或用09N03型号也行(只要比原来电流大的都行)

请问我这主板现在的ON牌MOS管哪个好?具体型号上面有 :  B38   B39 C06   C44

网友B:
09N03型号的MOS,基本可以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N03型号的MOS,基本可以通杀

非常感谢。
我手上有的现成主板有这5张主板,能麻烦你看下哪个能用?

网友:
聊天限制,图片不能上太大的,如果看不清,告诉我是第几张,我报型号

网友:
最好按原型号代换!!G41已经淘汰,,有旧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