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适配器

楼主(2014-11-23):
适配器在不连电脑时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
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
没负载,肯定是有电压没电流的了

网友:
确定吗?以前没测过,现在来个进水的机器,插适配器没电压

网友:
顶楼上。。没有用的话就不会消耗电流,所以你懂的

网友:
没负载 无电压

网友:
你说的插电源没电压是指的哪里呢  保护隔离?  还是电源接口

网友:
测过 单接适配器不接MAC  应该说没有电压 (记得是0.几V 或是3V样子)

网友A:
适配器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有电压输出的,

适配器接电后,如果不接本子,几乎是没有电压的(只有0点几的电压),接本子后才有正常的电压

网友:
有电压 得发状态

网友:
是零点几伏吧,测到的只有0.4 ,但插电脑还是不输出,问了客户,说是要把适配器暖一会。天冷不工作。看来只有放被窝里试试了

网友:
应该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