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做系统费劲

楼主(2014-11-23):
前两天碰到个三星R428的笔记本。检测硬盘坏了。换硬盘做系统没问题。当你重新启动系统后没有引导。常识应该是用软件重新做引导。重启后故障依旧。以前碰到个笔记本。也是三星的。用U启引导后能进系统。也是没有引导。后来在线刷bios后OK了。这个照旧跟客户说风险。可是刷完bios后蒙了。bios更新失败。我去。我以为这下完蛋了。重新启动系统。故障依旧。吓我一身冷汗。因为快下班了。告诉客户把电脑放着吧。尽量弄好。
晚上我朋友的电脑也是三星的R326也是差不多的毛病。我的一个朋友一句话点醒了我。用纯净版win7试试。结果我朋友的机器搞定了。第二天上班也把客户的机器搞定了。我承认有时候蒙了。但是我找不出原因。只是得出了结果,希望有大神帮我解答用纯净版才能好用的原因。谢谢!!
过程写的有些啰嗦。希望老师和童鞋们能理解。。。

网友:
只知道现在装系统一不小心就容易黑屏,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总结是要用纯净版的系统是吧,是连驱动都没带的吗

网友:
纯净版的确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结是要用纯净版的系统是吧,是连驱动都没带的吗

对。纯净版的不带驱动的

网友:
三星大部分机器都只能用原版的系统,GHOST版装不上,原版的装上后必须用三星专用激活工具激活。

网友:
纯净版不加任何驱动程序 应用软件 可以很好的排除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每次系统装不过去的时候,我都会先排除各种系统, XP   W7 32位,W7纯净版,XP纯净版,然后在慢慢排除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纯净版的不带驱动的

别逗了,谁封装纯净版系统,连基本的驱动都会不带

网友:
楼主,你所说装完系统后没有引导,是哪一种,有没有图片

网友:
我把我的电脑重新启动下。我拍个卡到那里的图片给你

网友:
系统问题挺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逗了,谁封装纯净版系统,连基本的驱动都会不带

大部分只是会用,谁会再往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