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2000 D10档在LOGO

楼主(2014-11-23):
档在LOGO这里,按键盘进不了BIOS , 换内存无效,最后把硬盘,光驱,无线网卡,键盘,全部拆掉通电还是档在LOGO,请问接下来怎么搞?刷BIOS?

网友:
也只能刷刷BIOS    干干南桥了

网友:
触摸板最易出问题了!按键盘进不了BIOS , 恐怕就与触摸 板有关。

网友:
网卡,声卡··PCI总线都看看

网友:
还有USB接口检查一下!

网友:
刷BIOS,拆外设,干南桥

网友:
南桥的机率大

网友:
刷BIOS !!!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这机一般坏内存,有没有试清楚啊

网友:
这个机我接了几台是屏轴及CD壳坏,档LOGO,拆网卡换南桥吧

网友:
换CPU试试,温控电路,BIOS,南桥

网友:
搞搞外设,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当这个 基本都是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