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不开机,加温南桥可开机并正常使用

楼主(2014-11-23):
如题,此机器只要开不起机的时候,只要拿风枪对准南桥核心位置,吹3秒钟左右,马上可以开机并可以正常使用,如果热机关机后,几分钟内并可以正常再次开机;但是等半个小时后,再开机就变成上述故障了.测试了待机电压这些都正常,现在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南桥坏了?不知其他的师傅有修这种机器,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的核心虚焊了  可以加焊继续使用  能用多长时间不保证  或者更换

网友A:
加焊一次了, 一天后又拿回来了,现在不知是不是该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次了, 一天后又拿回来了,现在不知是不是该换南桥了

加焊用的不稳定  只有更换   核心虚焊跟焊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嗯换个南桥芯片看看吧

网友:
用手压南桥怎么样?没反应吗?先换南桥周围与开机有关的元件,最后考虑换南桥。

网友:
这情况我基本都是换南桥

网友:
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南桥虚焊---晶振不良---南桥供电电容不良---板层变形腐蚀

网友:
换个桥吧,收多点钱有赚了一笔

网友:
返修机率高

网友:
南桥虚焊了,加焊试一下

网友:
就是南桥内部芯片虚焊也可以说是南桥自身问题,加焊用不住的 ,想用得住必需要换新的 ,看客户出多钱呗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核心虚焊了 加焊不顶事

网友:
加焊南桥 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