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宏基ze6开机喇叭常响

楼主(2014-11-23):
一台宏基ze6上网本,开机在登陆window画面喇叭就响嘀,嘀,嘀的响有时在BIOS画面也响,刚开始以为是喇叭坏了,把喇叭线取出外接喇叭故障依旧。进系统后右下角麦克风是关闭的和这个应该没关事。还有键盘和触摸板的线也取出来了,排除这两个坏还是会响。求指点~~~~

网友:
先把键盘拔掉 正在开机看看 是不是键盘连键啦

网友:
排除硬件故障试下重装系统能不能解决

网友:
播放音乐时声音正常吗?估计功放电路问题。

网友:
把键盘拔掉试试

网友:
键盘问题吧,大哥

网友:
进系统,打开一个测键盘软件,是不是有的键被按下去了

网友:
裸板点的故障依旧,完全排除键盘和触摸板故障 系统故障,因为在DOS下也会响和驱动无关。和喇叭也无关,取出喇叭接外喇叭也会响,奇葩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键盘问题啦

网友:
楼主这是键盘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