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G195HQV,通电电源灯就蓝色和橙色交替闪烁

楼主(2014-11-23):
ACER G195HQV,通电电源灯就蓝色和橙色交替闪烁,亮驱动板上有5V和3V,开关故障排除,刷过程序也不行,新手维修中,请教下各位前辈该怎么修

网友A:
电压有跳变的话,大多数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跳变的话,大多数是电源板问题

驱动板上的3/5V很稳定,没有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的3/5V很稳定,没有跳变

屏会亮的吗?如果亮的话可以查下行场信号是否短路。不亮的话是否可以正常开关机,不能控制的话,大多是程序和主芯片问题。24c16刷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会亮的吗?如果亮的话可以查下行场信号是否短路。不亮的话是否可以正常开关机,不能控制的话,大多是程 ...

不能亮,开关不受控制,程序刷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亮,开关不受控制,程序刷过了

1.8V正常吗?如果正常,可以考虑换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正常吗?如果正常,可以考虑换主芯片。

谢谢前辈了,正在测量

网友C:
驱动板主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D:
主芯片可能坏,但是换逻辑板也没多少钱。修完也能挣个大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会亮的吗?如果亮的话可以查下行场信号是否短路。不亮的话是否可以正常开关机,不能控制的话,大多是程 ...

很奇怪,万用表电压档测晶振低电压那一脚,电源灯就正常,还可以正常显示,在中间跨接电阻也不行,必须同万用表去点,怀疑是主芯片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芯片可能坏,但是换逻辑板也没多少钱。修完也能挣个大几十

对,怀疑主芯片坏,明天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主芯片加焊一下。

明天直接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