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G41T 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23):
板子是商家上午送过来的,说是点不亮,让商家先留着,下午给他送过去,因为上午一直在忙着修一体机,没时间去琢磨它。先上张大图。
拿到手上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外观,测量了一下对地值,正常,直接上电吧。

正常上电,不跑码,诊断卡显示无复位,把我鸡冻的。。。。。。一直都想修一下无复位,总算有机会了。
首先从供电查起吧

内存供电1.5V 正常

桥供电1.14V  正常

总线供电 1.2V 正常   CPU供电1.1V 正常(忘记拍照了)   供电查完了接下来查时钟

PCIE A13 A14 0.37V 时钟基本正常了

PCI复位 0V   正常为3.3V
根据intel时序 南桥发出PCIRST#复位PCI插槽,前提是南桥工作条件正常且收到VRMPWRGD和PWROK这两个信号,VRMPWRGD 一般是由CPU电源电源管理芯片通过上拉发出的,这块板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PG信号是第二脚

实测为0V 跑线到一上拉电阻,测量上端电压也没有,一般这个点还会和内存的SPD相连,用万用表戳了一下236脚,直接通了。。。。。。

断电测量内存SPD对地无穷大,看来是有断线了,经过一番查找在内存槽边上发现有断线(这里没拍照)直接补上去,线补好后再次上电,已经能够成功亮机了

修板时间很短,发帖时间很长,有分的朋友都尽情的砸过来吧。

网友A:
不错,有进步了,继续努力

网友:
好功夫 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进步了,继续努力

可惜没什么板子修阿,明天配件到就继续发帖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我的那块,是不是该换给我了

网友:
巩班,维修的路上还得多多指点哦。

网友:
....................................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有进步了

网友:
嗯,新承师弟发来贺电,学习了

网友B:
这种故障也属于秒杀类型的,内存的SPD信号引脚一般中间也有通过排阻与南桥相连的。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对不熟悉的人很有用。

网友:
我基本很少测这两个PG的,如果是我修绝对会走弯路了

网友:
牛B哈 。继续发扬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还没到时钟就修完了!挺顺!

网友:
理论很扎实,下手有目标

网友:
叼啊,楼主你这分析思路是从哪学的?缺电压能屡到那么精确地位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功底不错。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这个PG信号都是由SPD直接过来么?

网友:
我加分后就刚刚够一个棍两个圈了,修的好

网友:
不错啊,修的挺顺利,进步挺快啊

网友C:
根据intel时序 南桥发出PLTRST#给I/O I/O发出PCIRST#复位PCI插槽。    不对吧 楼主。 应该是由ICH发出PCIRST#去复位PCI插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intel时序 南桥发出PLTRST#给I/O I/O发出PCIRST#复位PCI插槽。    不对吧 楼主。 应该是由ICH发出PCIRS ...

有些主板是IO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intel时序 南桥发出PLTRST#给I/O I/O发出PCIRST#复位PCI插槽。    不对吧 楼主。 应该是由ICH发出PCIRS ...

兄弟,你说的是AMD芯片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intel时序 南桥发出PLTRST#给I/O I/O发出PCIRST#复位PCI插槽。    不对吧 楼主。 应该是由ICH发出PCIRS ...

谢谢,的确是记错了,IO发出的PCIRST#是用来复位网卡、PCIE插槽的,南桥直接发出PCIRST#复位PCI

网友:
板修的很仔细,断线不好找啊。

网友:
恩 不错啊    这个 板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很好的思路,很棒的技术。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上拉供电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上拉供电断线引起的。

不给加点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上拉供电断线引起的。

SPD断线引起的,这里VRMPG信号电压应该是通过电阻上拉发出的。

网友:
牛XX了。。LZ好功夫

网友:
遇到那些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马的才头疼!

网友:
到底是谁复位谁的,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析 修的有水平  不错

网友:
这个断线  还真不好测量

网友:
这个是哪里到哪里断线了啊?大哥。

网友E:
楼主VRMPWRGD 这个信号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电源好信号  如果是的话那他自己应该可以产生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也属于秒杀类型的,内存的SPD信号引脚一般中间也有通过排阻与南桥相连的。

楼主  VRMPWRGD 这个信号一般不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自己发出的吗。难道还有其他的情况

网友:
大神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VRMPWRGD 这个信号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电源好信号  如果是的话那他自己应该可以产生电压

可以这么理解的,这个信号是CPU供电管理IC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才输出的,但需要外部电阻上拉才能进行工作。

网友:
一开始没看明白,应该是SPD烧断线,把CPU供电的PG也拉低了

网友:
路过,打下酱油。。。

网友:
spd还能引起无复位 没遇到过

网友:
我有一无复位,不知道怎么回事,被 我干成3.3V短路了,后来查电路上了南桥,拆下桥后不短了,板也基本挂了

网友F:
不可能吧,SPD是橙色3.3V直接过去的啊,,,,怎么可能也VRMPG想通呢  没有遇到过,看图纸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应该是经过MOS芝麻官和三极管转换 到南桥3.3V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吧,SPD是橙色3.3V直接过去的啊,,,,怎么可能也VRMPG想通呢  没有遇到过,看图纸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

好好看帖。

网友:
目检可能看出来,

网友:
本人菜鸟请问可以帮我翻译一下这两个信号中文是什么吗?VRMPWRGD和PWROK这两个信号

网友G:
VCC3上拉为什么一定要测SPD呢

网友:
没有实物可以理解为VDDSPD 236 Pin没有供电就没有上拉VCORE正常后发出的PG信号要转换成VRMPWRGD真是多种多样。但总有不变的上拉分压为3V左右高电平给ICH!

网友:
相信楼主这个故障修好应该不用5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断线引起的,这里VRMPG信号电压应该是通过电阻上拉发出的。

SPD的供电与他的供电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VCC3上拉为什么一定要测SPD呢

经验。。。。。。。

网友:
spd断线应该可以跑码吧

网友:
有点像是学长的意思

网友:
哦呢恩  那个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AMD芯片组 "AM2"
复位的条件是什么啊?

AMD双桥主板复位条件是南桥收到PWR_GOOD发出LDT_PG给CPU,然后发出LDT_RST#以及其它PCIRST#等等。

网友:
是CPU好信号的上拉电阻无电压而导至的无复位

网友:
感觉楼主走了好多弯路是的,正常维修板子我们都会去看有咩有发烫的,和烧焦断线之类的,我觉得你那个spd的线,应该都是烧的很烂,如果你发了那个烧断线的spd,我估计你这个板子,很少人会赞了,因为先解决的没解决,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VRMPWRGD 这个信号一般不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自己发出的吗。难道还有其他的情况

PG信号都是通过外部上拉成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