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2230mxc黑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11-23):
图上的是订的新的。戴尔led触摸按键的,接修的是别人修过的
现象:黑屏,指示灯不亮。升压板处12v无升压,
解决:上面能动的都动了,我也不修了直接订板子,到货后上板加电,不亮,升压板12v无升压。心想完了不是板子的是,用手摸驱动板芯片不热没工作,难道是触摸按键坏了没有开启驱动板而已?从简到难,1:先量电压3.2v正:2:短接各脚还是不亮,3:检查驱动板到触摸按键的排线有没有断的,最后检查有一个断的接上正常显示,。最后换上原来的板还是不行,接上买的板装机。
说一下我在修这个机子犯得错误大神不要淹我仅供小白参考:1看到了让别人修过的不好修的板子应看一下而不是直接订板,像这个万一板是好的,赔了夫人又折兵,2短接排线到驱动板处的各脚还是不启动就以为不是触摸按键的是,因为以前修的触摸按键的如果短接驱动板处的引脚也可以启动的,即使按键坏了。;3排线的一头粘的很好,就想当然的以为排线应该不会断,其实就是它断了

网友A:
是呀!往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地方却偏偏是故障的根源。

网友B:
楼主没有备份这个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备份这个数据吗

这个咱坛子里没有吗,我以为应该有呢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往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地方却偏偏是故障的根源。

恩啊只是希望下次能注意一点

网友C:
常有的事,思维误区。都是后面没思路的时候放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有的事,思维误区。都是后面没思路的时候放回来的

是的,经验不足,主要是修的led的不多,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阿

网友:
希望下次能注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