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oard view注脚的说明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23):
比如:r561.2, #45 +3v, $17

r561是代表电阻符号, +3v是电压(信号数据) $17是测试点吧,
#45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一个:
pr192.4, #452 USB_OC3# , $9999

有人帮解释一下吗?

网友:
建议参加一下远程培训吧,这个是基本功来的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楼上的告诉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楼上的告诉一下吧!

是啊,打这么多字,早就可以把问题帮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打这么多字,早就可以把问题帮解决了。。。

楼主给他鞠个躬,做个揖!也许能感动他!俺礼先到了!

网友:
一帮装逼犯,知道就告诉人家就是了。

网友:
看这么多年BOARDVIEW图纸,没注意过那代表什么?楼主好奇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