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开启问题

楼主(2014-11-23):
苹果一体待机3.3V有 1.1v没有 量1.1v开启电压没有  =pvtt-so-en 是ec控制? 有两个一样的机器1.1v肯定是要有的   1.1v和3.3v由isl6237控制

网友:
1.1V是什么电压,待机就出了?而且什么机型也没给,供大家分析的图纸也没有截图,让人摸不清了。

网友:
那换过EC吗

网友:
搞清楚点,好解决问题

网友:
1.1v应是触发开机后才出的吧!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什么型号?还有你把图纸上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看看。

网友:
那查isl6237工作条件呗,都正常就干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