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95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4-11-23):
长城G95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拔掉排线屏幕灯管才亮,等下就待机了,按开关可以开启背光又亮。但是一查屏排线就背光点不亮,不插排线黑屏的时候12V有17v-19v,5v有5.03v,点亮背光的时候12v有12.05v,5v有5.03v。插排线的时候背光点不亮,12v有22v,5v在4.6v-5.03v来回摆动不稳定。请高手们都给我些维修方法和意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驱动板或逻辑板有短路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或屏供电有短路。

网友:
看屏电路有没有问题,再查电源带载能力怎么样

网友:
楼主解决了公布答案,学习下

网友:
用点屏器测试下屏幕,如果屏没问题,很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配件有限啊,很多东西都没有换,头疼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大家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有又是怎么解决的。感谢大家的回帖哦。

网友:
楼主好像发错版块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