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R 装硬盘卡LOGO

楼主(2014-11-23):
机器接到手通电屏不亮   刷BIOS  开机正常了 报价装机 结果新问题出来了卡LOGO  拆吧  拆完了裸板点不开直接进BIOS   插上硬盘就卡LOGO  要按两次F1才能启动  BIOS  刷了好几个了   在基地上下一个 第一次能直接进第二次有不行了  南桥  IO  都换过了BIOS芯片也换着刷过了 实在没折了   求助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再刷bios试试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拔吧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
扫描下硬盘坏道

网友:
还是BIOS  今天已经遇到了

网友:
看进PE卡吗?南桥动过了,声卡网卡试一下

网友:
硬盘坏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