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华硕P5QL pro 1.0G 有时能跑码有时有复位不跑

楼主(2014-11-23):
同行直接杠了个主机过来 说开机跑61,不显。机一放就跑了,叫我修好给他电话。顾客等着要。。。心想 跑61 没遇到过,不一定能搞好,忙完手上的工作后,开始把这个主机插电 接显示器 按开关能触发,但无显示。。开箱子插测试卡再开电 挡61,再关再开 几次,有时候有复位,不跑码。突然发现有一次能跑码到正常显示。。。想想好象比较难弄呢。。。难道是传说中的822排阻问题引起? 还是把板拆出来 上所谓的工作台 量量电压看看吧。

经过测试,裸板测试也是一样的情况。内存电压正常 1.82V  在24P 电源插口旁边单独一个MOS管量总线供电正常1.19V, CPU电压1.09V 应该是正常的吧(Q6600 CPU),北桥供电1.05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想想,既然有复位了,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了。刷个BIOS看看吧。刷了也一样。。。BIOS 8角有3.3V,1脚也有3.3V 2脚也有3.3V 应该也是正常的吧。 那是什么问题呢。。上775假负载,PG也有1.2V VTT也有1.2V。核心电压也有1.08V。到这里好象没什么思路了。。 还是找个图纸看看吧。网上找了个点位图。搞半天都没打得开。原来要不系统日期改到2011年才能开那个看图软件,打开图后猛猛地找822排阻 看那些什么CPU_ PG VLD VTT  PLC IO RESET 脑子不好用,不记得那些学名。反正就是那些有复位不跑码所谓的关键的测试点。。那些822基本一个一个用20K档量过 基本都是8K左右的阻值,有个别3.45 5.XK,换了也一样,估计也不是排阻问题,又找那些小场管S72 和那些小三极管,上电一个一个量电压,都没发现有异常。。找了大半天没找到什么结果。。。哎。维修好象有时候真的好难。。哎,可能是技术不够吧。。没老师带过。也没进过大工厂。。搞搞也得饿了。先吃碗粥吧。。
      一边吃粥一边在想,好象一直没量什么第二个待机电压。还是南桥好象不怎么热呢。。是不是南桥没工作,但也不可能吧。都能触发了,应该是工作的了。。吃过粥后,量了一下难桥旁 内存槽附近的一个MOS管S极 0.96V。。G极3.65V。也是工作了的吧。但好象S极电压不对??一看图纸,图纸上面写是+1.5V,,靠。。。 问题就在这里了。。。。一直在深山中没被发现。。。(功底差啊,这些最基本电压都不懂正常不正常!如果没图,估计就放弃了)。经过一一个源头测试,这个是连接一个324的元件,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比较器?什么”相与“之类的,开始怀疑是不是REF脚反馈电压低引起,单独拆了两12.4K,10K量阻值是正常的。 想想,先换个324这个东东 看看有没有希望吧。我的技术也只能那样了。 用烙铁撮了半天 才把这个324 焊下来。。。焊工一直都没有进步 。。 找了个324换上去,换的时候很好换,936烙铁380 放点焊膏 来回搓几下就焊上去了。。。上电 测试卡一路跑玛 亮机。。。反复重起 重关都O看来。 万能表量了一下那个S极 1.53V。。。。。正常了!!! 此板总算修复了!

网友A:
楼主要是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没时间拍图片呢,同行已经把机器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时间拍图片呢,同行已经把机器拿走了。

最终的问题是: 南桥1.5V供电电压低引起。

网友:
南桥供电不正常也能触发,少见!如果这个供电修出来还不跑码,楼主下一步该如何动作呢?

网友:
有图看起来不会这么累的

网友:
有图纸就好,楼主能按正常流程修可能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过程很曲折,但最终还是找准了思路。

网友:
自学的有这样的水平不错啦 有图纸修板子还是有信心

网友:
需要多加熟悉基础啊

网友:
楼主发发图片啊!!看文字好累的!!!

网友:
LZ吃个粥的时间就想到法子了……

网友:
南桥只有待机的3v和5v就可以了,那个1.5v供电是南桥核心供电,跟触发上电没半毛钱关系,以前遇到很多1.5v到南桥的小电感短路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难得遇见LM324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