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X8AC 板号K40C,有0.03待机,按开关键不触发,

楼主(2014-11-23):
华硕ASUS X8AC 板号K40C,有0.03待机,按开关键不触发,从论坛上下载了图纸,也看了论坛上的朋友们修这个机器,都有心得,此机,3V5V有待机,与他们的故障表现不一样,看图纸,按开关键有高低跳变,IT8500上的125PIN的PWR_SW#也有跳变,而56PIN的PWRBTN#没变化,这是EC发往南桥的,他不发出,就触发不了,看图纸上,是用的IT8512E,再看论坛上朋友们说也可以代换,就果断换掉,待机,立即就是0.01,触发开关电流正常变化,0.71-0.67-0.81,几次变化后,显示,目前算是可以,装机,试,如果明天没问题,应该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A:
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是EC给南桥的PWRBTN#有3.3V无跳变。不过换了个EC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是EC给南桥的PWRBTN#有3.3V无跳变。不过换了个EC还是不触发。

再换个试试,要确定待机是不是0.3,如果不是,应该故障不一样,

网友:
连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不测就直接换?有点莽撞吧?

网友:
直接就干EC   有个性           干不好就蛋疼了    哈

网友B:
楼主是发现EC发烫吗?或者是喜欢玩很多脚的动物?不查EC待机的其他条件就杀EC的

网友:
应该测试正常了,省略了吧

网友:
供电故障还比较好修,跑马不显的就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发现EC发烫吗?或者是喜欢玩很多脚的动物?不查EC待机的其他条件就杀EC的

我去  你这个回复相当有意思       玩很多脚的动物    想象力相当丰富啊

网友:
活干的有点越级 !但一炮打响也算是顺利的!

网友:
有图的话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