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N4050板号48.4IU15.011之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1-23):
机型:DELL N4050

板号:48.4IU15.011

故障现像:不触发

板子拆出来以后同样先测公共点对地值,各大电感对地值。。。。没发现什么故障,直接上电,侍机0.013。按电源板开关无反映。好,按不触发开始维修:
先查开关板上有无高电平。测得第4脚正常。

再查待机LDO3/5V,PWM3/5V,和共公点电压。均正常。

按下触发开关测IO对应脚位,有电压跳变。PWRBTN进IO信号没问题,再测IO发给南桥的PM_PWRBIN,没有变化。。看来问题出在这里。。。

查IO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示波器抓BIOS片选脚无波形。。。。测LID。电阻上拉端正常3.3V。进IO端只有1.7V。电阻阻值正常,LID感应器在AUDIO子板上我根本就没拆下来。。。于是怀疑IO坏。。。(网上买芯片寄了5天才到。。万恶的双11啊。。。。)

更换IO后故障依旧(不可能两个IO都坏在一个地方三。。。),于是先排除IO。先测外围各种条件。。。(地毯式搜索。。。累死人。。。)直接讲重点吧。。。当查到USB开启信号发现异常

。。。。

找到板子上的该芯片,仔细观察发现芯片起泡。。。直接吹掉该芯片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3几,上CPU,上内存,电流多次跳变到1.3,示波器抓DDC波形如下:

接外显。。亮机。。。维修完毕。。。。
各位前辈加点分吧。。。我已经很努力的发贴了。。。上个贴子一分都没加。。。。。

PS:对了。其间还刷过BIOS,,附上此机图纸和能点亮的BIOS~

DELL Inspiron 14 N4050 intel独显.pdf

此机图纸

此机BIOS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这块主板不触发,不触发的情况下,USB开启信号不正常,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的呢?还是直接先发现芯片坏的?

网友B:
估计U6102不仅是EN脚坏了吧?是不是短路5V-S5了?造成缺电压保护了。

网友C:
usb 开启信号是什么  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U6102不仅是EN脚坏了吧?是不是短路5V-S5了?造成缺电压保护了。

短路倒没有。LDO和PWM3,5V早就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开启信号是什么  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给USB开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这块主板不触发,不触发的情况下,USB开启信号不正常,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的呢? ...

哈哈。说来是我倒处都查过了没思路才想到USB的。以前遇到个一个案例就是USB的OC过流脚导致南桥故障引起的不开机。。。这回是IO了~

网友D:
楼主思路比较明确,想必也是高手来的

网友E:
鼓励发贴   分己加      上一个贴子 也给你加分了  望多多分享    你上一个贴子 没写修好的结果  不然能给你加个精华了

网友:
这款机器不触发的 倒是很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鼓励发贴   分己加      上一个贴子 也给你加分了  望多多分享    你上一个贴子 没写修好的结果  不然能给 ...

那个当时没进烤箱。BGA芯片位置已经凹陷了啊?还能修么?我放在那里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比较明确,想必也是高手来的

多多支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个当时没进烤箱。BGA芯片位置已经凹陷了啊?还能修么?我放在那里当料板了。。。

以后多多发贴  我看到会给你加分的   贴子内容  图文并茂   排版整齐   有质量 的话  也是可以加精华的  努力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后多多发贴  我看到会给你加分的   贴子内容  图文并茂   排版整齐   有质量 的话  也是可以加精华的   ...

cf b对了。说到这个排版。。很有问题啊。。。左对齐,右对齐,居中老是有问题啊。点关天格式还是不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后多多发贴  我看到会给你加分的   贴子内容  图文并茂   排版整齐   有质量 的话  也是可以加精华的   ...

这篇不能加个精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f b对了。说到这个排版。。很有问题啊。。。左对齐,右对齐,居中老是有问题啊。点关天格式还是不变。。 ...

不用排的特别整齐    让人一看就能看懂就行

网友G:
开要流程很了解,贴写得不错,最后再总结下就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排的特别整齐    让人一看就能看懂就行

这篇给加个精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篇不能加个精么~~

这篇图片少了点   不过看在你发贴挺积极的   给你加个精吧   以后要多多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要流程很了解,贴写得不错,最后再总结下就会更好

总结?没啥好总结的啊。。。就是可能跟客户有点脱节吧。。。因为是转手机。。。要是知道故障起因估计会直接干掉USB芯片。不用来回查关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篇图片少了点   不过看在你发贴挺积极的   给你加个精吧   以后要多多分享哈

一定,一定~

网友H:
平时检测EC待机条件无非也就那五、六个。其实远不至这些,GPIO接口不正常时都会引起EC工作异常的。应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平时检测EC待机条件无非也就那五、六个。其实远不至这些,GPIO接口不正常时都会引起EC工作异常的。应引以为 ...

对啊。GPIO一般先想到的就是刷BIOS。。。哪知道被拉低也会受引响。。。。

网友I:
楼主很给力啊,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不触发,LID信号是关键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很给力啊,对新手帮助很大

共同进步~哈哈。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J:
“示波器抓BIOS片选脚无波形。。。。测LID。电阻上拉端正常3.3V。进IO端只有1.7V。电阻阻值正常,LID感应器在AUDIO子板上我根本就没拆下来。。。于是怀疑IO坏”
1   BIOS片选脚无波形             是不是应该怀疑BIOS  刷BIOS? 或直接怀疑EC为正常工作
2    LID感应器在子板上根本就没拆下来           是没拆下来还是没装上?

网友K: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查,LID信号不正常,居然是USB_EN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抓BIOS片选脚无波形。。。。测LID。电阻上拉端正常3.3V。进IO端只有1.7V。电阻阻值正常,LID感应器 ...

LID感应器在子板上。。。。。我只拆下来母板。。。。就是说霍尔元件跟本没连接。。。。

BIOS片选无波形应该是IO跟本没抓BIOS的动做。。。。不过BIOS我也刷过了。。。在贴子的最后有PS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查,LID信号不正常,居然是USB_EN坏了

其实除了LID还有电池的充电检查脚和SUS_PWR_ACK的电压都不正常。只是我觉得有LID不正常已经够了就没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除了LID还有电池的充电检查脚和SUS_PWR_ACK的电压都不正常。只是我觉得有LID不正常已经够了就没写了 ...

这板子确实奇葩,。。

网友L:
呵呵 这种问题 也很正常的 自己不注意 我一般不触发的问题 一般先看班子又没明显短路 想找点便宜 呵呵 没想你不想找便宜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呵呵 这种问题 也很正常的 自己不注意 我一般不触发的问题 一般先看班子又没明显短路 想找点便宜 呵呵 没想 ...

嗯嗯。。入行较浅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嗯。。入行较浅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呵呵 啥前辈啊 我也是学徒的 天天上讯维升级就快啦 呵呵 你修得很好吗 我也是来学习的 呵呵 祝你好运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鼓励发贴   分己加      上一个贴子 也给你加分了  望多多分享    你上一个贴子 没写修好的结果  不然能给 ...

请问版主申精华是按什么标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请问版主申精华是按什么标准?

人工申请精华呢   需要  贴子内容    图文并茂    排版工整   思路清晰  对广大会员有所帮助的技术贴  就可以了     系统加精华的话  需要贴子有一定的浏览量  和回复量   请知晓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人工申请精华呢   需要  贴子内容    图文并茂    排版工整   思路清晰  对广大会员有所帮助的技术贴  就 ...

那我能不能申请啊  哈哈   在你们论坛第一次发   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加上  你把你的贴子 从编缉一下  字体太大了            以后多多分享哈

下回我把字体改小点发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我能不能申请啊  哈哈   在你们论坛第一次发   鼓励下?

给你加上了

网友N:
就是一点不好,全程都没有实物图,不过分已经送上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这块主板不触发,不触发的情况下,USB开启信号不正常,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现的呢? ...

测LID。电阻上拉端正常3.3V。进IO端只有1.7V。电阻阻值正常,LID感应器在AUDIO子板上我根本就没拆下来。。。于是怀疑IO坏。 更换IO后故障依旧 不可能两个IO都坏在一个地方三。。。),当查到USB开启信号发现异常??? 楼主请问 LID 1.7V与 USB开启信号有关吗?  1.7V的LID最后恢复正常了吗?  USB PWR EN#待机之前不应该有吧?

网友O:
维修思路清晰,支持楼主发更多示波器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平时检测EC待机条件无非也就那五、六个。其实远不至这些,GPIO接口不正常时都会引起EC工作异常的。应引以为 ...

这个倒是真没注意,一个脚短路了把其他的脚也拉短了?

网友P:
usb开启信号引起lid不正常还是第一次见到。usb开启还能引起lid不正常???真不敢相信。

网友Q:
LID。进IO端只有1.7V,USB开启脚和这个USB开启都没有关连的啊?想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拉低了LID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维修思路清晰,支持楼主发更多示波器这方面的帖子

我的上一个贴子有很多示波器截图啊。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是一点不好,全程都没有实物图,不过分已经送上了。

实物图我感觉没多大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LID。进IO端只有1.7V,USB开启脚和这个USB开启都没有关连的啊?想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拉低了LID

就是啊。估计要看IO内部图才知道了。反正是这个USB芯片吹掉就好了。待机LDO5V和PWM5V是正常的早就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P:
usb开启信号引起lid不正常还是第一次见到。usb开启还能引起lid不正常???真不敢相信。

确实啊。。。我也是。。。不知道为何。。。可能还是跟OC脚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测LID。电阻上拉端正常3.3V。进IO端只有1.7V。电阻阻值正常,LID感应器在AUDIO子板上我根本就没拆下来。 ...

这个有没有我也不清楚。可能每个板子设计不一样。。。反正以前那个OC脚导致南桥故障不开机的案例。 USB开启脚待机就是高。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呀

网友:
楼主精湛的技术,希望看到更多的分享

网友:
这个板子 5V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没有我也不清楚。可能每个板子设计不一样。。。反正以前那个OC脚导致南桥故障不开机的案例。 USB开 ...

呵呵

网友:
这是一个修不触发的新思路哟,

网友:
一个外设引起的不开机,总结这些不良原因,以后遇到好走捷径另USB开启信号异常,怎么个异常法,是电压低还是不起?楼主测试过也不明确交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