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gongji大神们求助了,宏基19显示器换个按键怎么一直检测屏幕,不显示图标了

楼主(2014-11-23):
大神们求助了,宏基19显示器换个按键怎么一直检测屏幕,不显示图标了.就换了个按键。后来按键拿下来也不行.怎么回事在线等.....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试试呢!也许其他按键有事儿!

网友:
o 我试试......

网友:
拆机时动过的地方检查一遍,屏线接口松动等。

网友:
仔细检查接口有没有短针,再看焊接的地方有没有连锡,或者板条短路,一般换按键都是一起都换掉,都是一起装上去的寿命基本差不多,最坏的可能就是漏电导致其它硬件损坏

网友:
是不是进到什么模式了,,,,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了吧!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OSD菜单并不是向平时一样出现在屏幕中央,而是在屏幕左侧。其左上角出现红色“F”符号,用左右键调节至“F”符号上,按“MENU”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出现按键不灵时,最好按键全部换掉。另外检测一下,按键旁边的小电容有没有漏电的,,有的也一并去掉。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恩,谢谢各位大大神的解答,显示器重新拆开,又仔细安装上开机好了。。。。。。不知道碰那里了,,,,

网友A:
是不是进到什么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到什么模式了,,

屏都不显示进不去工厂模式

网友:
新换的接触不良,导致无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