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BIOS带了网卡的物理地址

楼主(2014-11-23):
我的意思是有的主板上有单独的网卡EPROM芯片来保存网卡的MAC地址:可是现在有的主板上没没看到这个MAC芯片了,上次我一个同事说是在BIOS里面了,是这样的吗,是把MAC地址集成到BIOS芯片去了还是集成在网卡芯片去了,哪个大师帮讲解一下,谢谢。详细点更好

网友:
补充一下,上次我刷了一个BIOS结果不能上网,同事说是那种网卡的MAC地址被我刷掉了,因为他集成在BIOS里,像这种我是第一次遇到,因为之前的都是在网卡边上有一个MAC芯片,求解

网友:
这种情况我虽没遇见过,但觉得有可能!

网友:
有的在网卡旁边有一个芯片是MAC地址的,有的在网卡里,但在BIOS里的没看过

网友:
有可能啊  遇到刷完BIOS就不能上网了

网友:
很多华硕的机器就会。。。。其它牌子的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