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苹果一体机换液晶屏

楼主(2014-11-23):
一客户的苹果一体机液晶屏破了,想换
原屏的型号是M201EW02 VB   4灯 双8接口
于是我找了一片M201EW02 V8   4灯 双8接口的屏换上去,但屏点不亮(用别的点屏工具检查过这片屏绝对是好的)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两片屏的电路板都是一样的包括电路板上印刷的电路板型号
于是我就用VB的背光给V8用,情况一样是点不亮
反过来用V8的背光点VB的屏就可以亮
请各位大神给说说问题出在那里?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屏没有码片吗?

网友:
旧屏有码片,但只有一个旧屏,共有3台机,其中两台旧屏被扔了

网友:
估计EDID沟通不上,需要刷屏程序的。

网友:
刷屏码片程序试下

网友:
今天测试过了,用旧屏有码片换上新屏,结果一样不亮。
经检测屏线的定义不同

网友:
屏幕也有码片????

网友:
那就根据屏定义重新走线,线不对肯定不通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上次给客户换的一块27寸的屏安装上就成功点亮完好如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