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富士康945GC7MC C1不过不报警没有内存时钟电压

楼主(2014-11-23):
求救 富士康945GC7MC 正常跑到C1不过不报警、 238角3.3v和64角1.8V都有   不知道怎么查了请教高手

网友:
查找内存的供电。VTT-DDR供电,SPD供电,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
时钟很难测到的,查一下别的条件吧

网友:
一般时钟的电压是0.7左右的,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SM总线,SPD电压

网友:
不报警  你还是全度查  在重点查下  内存的  条件   c1    危险啊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先放放电,在逐个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你在讯维上一‘好想是个八个角的管

网友:
看下有没有断线,,没断线就刷BIOS,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