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南北桥显卡的好坏啊

楼主(2014-11-23):
本人新手,求大神指导如何在不摘除的情况下判断南北桥及显卡的好坏

网友A:
求给位大神指点下啊,实习工不敢拆啊

网友B:
新手多去搜点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多去搜点资料

台式机知道,笔记本的不知道怎么测量

TTJ

网友C:
专用工具——打值卡,测USB接口对地阻值,芯片发烫,替换法等,再就是多收集资料作为参考依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给位大神指点下啊,实习工不敢拆啊

这个东西  需要测量条件  再加上看电流的变化        看电流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的修机经验积累       还有就是一些某厂家生产的那些桥和显卡 就是爱坏的  基本上 吹一下 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知道,笔记本的不知道怎么测量

了解下芯片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  需要测量条件  再加上看电流的变化        看电流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的修机经验积累       还 ...

今天遇见一台,加电不显,联想旭日410a,吹显卡也不管用,不知道怎么测,是显卡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下芯片的作用

。。。南北桥,显卡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用工具——打值卡,测USB接口对地阻值,芯片发烫,替换法等,再就是多收集资料作为参考依据。

芯片不烫的情况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专用工具——打值卡,测USB接口对地阻值,芯片发烫,替换法等,再就是多收集资料作为参考依据。

不敢拆就不能用替换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敢拆就不能用替换法了

外围什么条件都满足了,就差它了,你还不拆?要敢做敢当,别有太多的想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见一台,加电不显,联想旭日410a,吹显卡也不管用,不知道怎么测,是显卡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  北桥是哪个厂家的  显卡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E:
1目测有无烧穿孔鼓包2闻有无异味3问客户有无进水4触摸有无异常烫手5打芯片上电容有无短路5打芯片周边有无短路6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F:
看周边或者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  北桥是哪个厂家的  显卡是哪个厂家的

电流7.5,显卡好像是G72M,北桥是NORTH BRIDGE Calisto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7.5,显卡好像是G72M,北桥是NORTH BRIDGE Calistoga

电流0.75不是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围什么条件都满足了,就差它了,你还不拆?要敢做敢当,别有太多的想法了。

俺是实习的有没有工资,坏了就是我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目测有无烧穿孔鼓包2闻有无异味3问客户有无进水4触摸有无异常烫手5打芯片上电容有无短路5打芯片周边有无短 ...

都测了,就显卡芯片上有一个对地阻值5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周边或者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电容5是不是短路?记得有的电感也是这个阻值啊

网友D:
各大供电应该都有了  CPU复位有了没    如果有的话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复位 基准    要是都正常的话 再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容5是不是短路?记得有的电感也是这个阻值啊

测电容,看阻值嘛,导通了,不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各大供电应该都有了  CPU复位有了没    如果有的话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供电   ...

奥,明天测试下,不敢拆就没思路了

网友G:
周围电容,如果对地了,多半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周围电容,如果对地了,多半短了

周围电容电阻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电容,看阻值嘛,导通了,不就挂了

周围电容电阻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周围电容电阻没有短路的啊

你现在是在修什么故障?

网友H:
北桥的对地阻值一般在10-20欧,显卡2到十几欧。这只是大概,每片板子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测了,就显卡芯片上有一个对地阻值5的电容

显卡上有些电容5不代表坏但也不一定是好的.如果为零就很可能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奥,明天测试下,不敢拆就没思路了

不敢就止步不前,拆坏了不要紧,给老板骂也不要紧.主要还是练了手,长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是在修什么故障?

笔记本加电到0.75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北桥的对地阻值一般在10-20欧,显卡2到十几欧。这只是大概,每片板子都不同。

奥,是新片上的电容对地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就止步不前,拆坏了不要紧,给老板骂也不要紧.主要还是练了手,长了经验.

现在就出这个毛病什么都不敢尝试

网友I:
一句话做为社会上的维修人员,除了典型的坏了的情况外,是没法测BGA芯片好坏的.一般用替换法确定,实在想测就买BGA测试冶具(但这实际上是开厂了),但一辈子也收不回本钱.

网友:
学习一下,本人也是新手,也不知道南北桥显卡怎样才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句话做为社会上的维修人员,除了典型的坏了的情况外,是没法测BGA芯片好坏的.一般用替换法确定,实在想测就 ...

台式机可以笔记本不可以吗

网友J:
测显卡上的电容,旁边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显卡上的电容,旁边的电容试一下

电容没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显卡上的电容,旁边的电容试一下

坏了一定是电容短路吗?

网友:
打值法,但也不能百不百确认

网友:
显卡短了,电容也会短的,显卡阻值小,

网友:
报警声次数和屏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是在修什么故障?
可以查各个供电

网友:
拆下来就当是练手呀

网友:
看电流加上风枪加热基本能判断。 还有接外显

网友:
敢做敢当,谁能不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