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这迅维咋发不了贴子 高级模式怎么传不了 照片,BIOS啊,咋回事,这么麻烦

楼主(2014-11-23):
这迅维咋发不了贴子 高级模式怎么传不了 照片,BIOS啊,咋回事,这么麻烦

网友:
贴子里传照片    一是有大小限制  这个可以用QQ截图后再传既可    二是在贴子里点上传图片后 要再点一下图片    图片才会到贴子里

网友:
我也发现过这事儿,换个浏览器就好了!比如百度浏览器!

网友:
我以为是我笨呢,原来不止我一个发不了图片。无奈之下,我先传相册,再从相册发图

网友:
换浏览器试试吧!我用IE的就发不了图片,谷歌的就能发!

网友:
图片格式为JPG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