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10 LA-5471P集显

楼主(2014-11-23):
今天接到台机器E6410,开机电流0.1,于是拆机检测电压,发现电压出来后CPU没有发集显电压开启信号出来,于是换了一个CPU,开机电流上升到1.0A,检测之后发现内存202脚有波形,排阻上没有波形,这是内存没过,于是再检测,发现复位只有0.26V,于是再查复位脚,有个1.5V供电,由于板上小原件没标明,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于是飞了根1.5V电压过去,电流上到1.1A,再打继续修,修了半天没头绪了,各位大神帮帮忙,顺便把图纸上传上来

网友:
那现在内存排组上有没有数据波的波形呢   如果过了内存的话  重点  显卡    也可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没过内存,复位不正常.换CPU--换内存--刷BIOS--加焊桥

网友:
主要查内存的主供电,SPD,系统总线,VREF,SMBUS是否正常。这些正常,刷个BIOS。加焊北桥吧

网友:
原来CPU坏了吗?不会无缘无故的坏吧!看看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内存没过,条件齐全就打下阻值吧!

网友:
排阻没波形,换过内存了吗,还有这样子飞线我就没见好过的,还是看那个把它拉低吧